HPC 17690SD(IV)图像暗淡,调亮度变化,调对比度变化很小

楼主(2007-11-28):
HPC 17690SD(IV)图像暗淡,调亮度变化,调对比度变化很小,菜单显示正常

网友:
可能是数据错误引起。可以进总线调节亮度对比度或重写数据。

网友:
hpc小板直接进工厂模式进行调整就可以了.大板的话调视放板的对比度电位器即可.

网友:
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大,再把暗平衡调低一些,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给你个简单的方法:给G1电路上并个100K左右的电阻到地!!!!!!!
我修一个三星743DF就是这样黑的~!

网友:
视放板没有对比度电位器,应该是小板,工厂模式不会进 它的板子和三星743DF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家这么热心,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一了下: 给G1电路上并个100K左右的电阻到地! 不行,只是光栅变亮了,字还是很暗。4楼的兄弟:你的办法还没试,工厂模式不会进。                                                    准备写一下数据看看,谢谢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