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数,原来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楼主(2007-11-28):
没有什么经验啦!给新手们看看!还是有帮助的!

  收到一块板子,诊断卡插上去不跑数!以为是CPU供电与BIOS有问题,测电压一切正常,CPU座子也没有虚焊,刷BIOS还是一样没变,上电测内存供电!发现小排阻只有0.8V,跑线路找到三级管,一量!呵呵!一脚3.3V 二脚3.3V三脚0.8V原来就是这里有问题了!可是!如果直接用3.3V导通0.8V小排阻肯定电压高了!于是就用了一个202的小电阻直接挡在3.3V与0.8V之间!呵,一量电压!1.3V 急忙上CPU,诊断卡一直跑到26!呵呵!就这样子弄好一块板!

网友:
不清楚怎么回事.以后就可以注意这点了,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在说什么,好象和内存没多大关系.就算不上内存,就cpu好象也会跑c1的

网友:
最好还是把你说的那个三极管更换了,直接用电阻倒很不稳定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不是内存供电的MOS管击穿了!

网友:
像这情况是有点古怪!  确实不上内存就可以跑数!

  但各方面的条件不满足!也就影响到了CPU正常工作!好多方面我们都得多多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找不到相同管子!才用了那点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