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X21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1-28):
今天接了一台IBM  X21,用适配器时,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因这台机一接适配器就有3。3V和5V的输出待机电压,拆机后不开机,测得LTC1628的5V输出电压没有,5V线性电压也没有,高端管D极有16V电压G极无电压,3。3V却有输出,把适配器的接口随便扯出再插进去几次电源灯闪,按开关能开机,测得以上的电压都有,但是不管能不能开机,电流表始终有0。04-0。06的电流,也就是说适配器有电送进来,排除了适配器和隔离电路的故障,本人认为是芯片虚焊,加焊后故障依旧,后来干脆换了个新的1628,故障还是一样,仔细查旁边的电容也没有坏的,要是有坏的,就会始终开不了机。现在本人是新手思路有限,请高手指点一二了。。。

今天又把机子拆了,因昨晚看了一台X31的隔离电路图和待机电路图,我也没怎么仔细的想,因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虚焊的故障又没查出,根据昨晚看的待机电路图,实在没办法就想会不会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呢,我是新手有些元件都是第一次看到,据图上有一五脚的线性稳压块ACA082的5V待机电压是给H8/3437供电的,我没想那么多,插上电,电流表显示0。05,些时不能开机,就测H8的第一脚结果只有1。8V,电压过低,要5V才是正常的,因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所以我把电源接口,扯出来再插进去,直到电源灯闪为止,此时电流表显示0。06,此时能开机,再测H8第一脚,有4。9V的电压,没多想找出昨晚的那张图对照一下,找到与之供电的线性稳压块,测它的输出侍机电压脚有4。9V的电压,调至不能开机的状态,再测线性稳压块,输出脚只有1。8V与H8的第一脚电压相同,(在两种能开机和不能开机的状态下,测线性稳压块的输入脚都是一样的,可见是稳压块内部工作不良引起的)看来是稳压块的问题了,在一块老板上找了一个换上,故障解除。郁闷了两天的问题终于解除了真是很兴奋啊!!!!(对了虽然换上去的型号不一样,只只差两个字,但是现在用了一个下午,机子运行稳定。还有一点忘了,本来是想修好这个故障再修电池电路的,因为,在没有修好之前这台机能充电但是不能单独用电池开机,而且插上电池用外接适配器也开不了机,要把电池拿掉才行,现在把那个稳压块换了之后,这些故障都没了。总结一下是线性稳压块的内部工作不良使待机电压不够,送到H8后,H8不能产生使LTC1628导通的驱动电压,所以不能开机。

网友:
高手都到那里去了啊?怎么没人指点啊.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一天,把那些有可能是虚焊的元器件加焊了一遍,故障依旧啊,郁闷啊,论谈的高手怎么就没人出来指点下啊,给点思路啊。

网友:
我感觉和5V反馈有点关系把

网友:
不知道你测没测供电电压3.3 v和5 v是否有,既然LTC1628的5V输出电压没有,就应该是LTC1628的工作条件不具备,或者是3.3 v和5 v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
问题已解决望有此问题的朋友来看看,或许有帮助

网友:
感谢分享如此好的经验.笔记本难修呀,主要资料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