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买的傲月853A,谈谈使用感受

楼主(2007-11-28):
今天刚买的傲月835A,到手之后就试用。结果感觉单独加焊BGA不好,过程如下:
1:将主板放在两个夹具上,逐渐升温至最高温度380度。同时用万用表+热电偶检测加热PCB的上部。大约十几分钟以后,温度升到了120度左右,就不再往上升了。北桥焊点根本没有熔化。

2:将预热台的两个夹具取下,直接将主板放到两根导轨上面,再调到最高温度加热…………十来分钟以后,万用表显示PCB上部温度为150度左右,也不能往上升了。此时北桥周围阻容元件的焊点已经开始熔化,但北桥仍然“纹丝不动”!

3:最后,将预热台的导轨也取掉,直接将板子放在预热台上。(这样和加热源之间的最段距离了!!)开始加热…………。又是一个十来分钟,万用表显示PCB上面温度停留在170度了。北桥焊点仍然没有动,周围的电阻电容的焊点虽然熔化了,但一碰不能自动弹回来,也不是充分熔化。

再换下853预热台,用风筒从下面加热,当北桥焊点能充分熔化的时候,万用表显示的PCB上面的温度是210度左右

看来用853A直接加焊BGA失败了

想请问论坛成功使用853的兄弟们,你们加热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谢谢

附:我们这儿地处西南,气温不算低

网友:
下面用预热台主要作用应该是防止板子变形的,上面应该也加热才行。
没有实际操作过,浅谈下自己的观点,请指正

网友:
我是按照小俊改的方法把温度探头往下移了点这样才行

网友:
往下移探头!
移了就好了吗?
是的话我也改一下

大概移了多少距离呀

网友:
据我观察现在的焊台和热风枪普遍存在功率虚标的问题,实际功率都小于标称功率。另外我发现用恒温热风枪拆I/O片都有些强弩之末(温度设定360-380度),何况是焊SB、NB了。建议用大功率风筒,那种1600W、2000W的,下加热一定也要上。
这和恒温加热控制方式有关,我们用的ERSA IR500A上加热(红外的)功率只有200W,温度曲线设定最高不到260度,焊笔记本很好用。我一直考虑PID控制的应该要好一些,注意是真正好用的PID,不是某些厂家自夸的PID,我已经领教过那些所谓PID了(比如快克的),真让人寒心呐。

网友:
拆开预热台,里面有一个电路板,上面有两个可调电阻,你把下面的一个电阻逆时针调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BZ的预热台还没我做的“土炮”好用吧!我买了个光波炉,加个可控硅控制电路;温控器用的富士PXR-4温控器(具有八段斜坡温控,缺点是时间只能最小到分钟)探头用万用表K型探头,烤主板的时候直接将探头粘在主板上温度控制得很好!上加热也是用的PXR4温控和8205做的,还做了个架子,拆、焊均可,可惜没DC上图!有了DC一定上来“展示”一下!

网友A:
请问楼上的富士PXR-4温控器多少钱买的?在那里买的?

网友B:
是上下加热吗?很想知道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已经调到最大了,而且已经把夹具取下来了,板子直接放在两根导轨上
温度感觉是要高点了,北桥勉强能动了,但是感觉温度不够,不象焊点焊锡完全熔化的状态

郁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富士PXR-4温控器多少钱买的?在那里买的?

在淘宝上买的,价格较低只用了170元一只(二手的),另外他那里有个全新的要255元!这个没中文说明书,不知道你能用不?最好能买到PXG-4的,它比PXR-4的精度更高!是0.3的而且还可调秒为单位,十六段、4*4段、2*8段均可,可比上岛电的FP21了,但价格便宜很多!一般的商家要800-1000,可这家只450元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54830640.html    可以去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上下加热吗?很想知道这方面的经验。........

应该要上下加热,上面用枪,下面预热

网友(2008-01-13):
拆开预热台,里面有一个电路板,上面有两个可调电阻,你把下面的一个电阻逆时针调一点就可以了.
晕!用的什么预热台,我的正好和你的相反!!!

网友:
直接弄一个K偶,从里面接出来,把K偶固定在主板上,就可以了,我换775的座子也成功了

网友:
新手入门,进来向大家学习学习,想不到这么讲究呀!

网友:
我用的是三剑的853A二合一,风枪加预热台,拆开调里面蓝色的调整器,把最高温度调到480度,原来是375度,实际使用调到395度时就能完美的拆下北桥,温度从0度加到395度时不用等就能轻松拿下北桥。南桥到390度时就能拿下了,主板是架在导轨上,芯片吹了焊宝进去的

网友:
过程中,除了吹焊宝进芯片底部用了风枪,其它时间就是预热台加温完成,实实际际的无风拆焊

网友:
另开着机调整时,温度调到最大再调那个调钮,显示显示的温度可以慢慢变大的,很直观,最高温度好像可以调超过500度,这样板都可以烤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