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悬赏帖:120点经验。P4B266-C主板的A8故障,头疼, ...
发个悬赏帖:120点经验。P4B266-C主板的A8故障,头疼,谁会修,支个招

楼主(2007-11-28):
P4B266-C
经常烧坏内存供电部分的4500M
场效应管
(也有2030,都一样),有些换好后可以修复,有些则不行,还有的则是4500M未烧坏,但是走A8代码。
部分通过内存供电部分飞线可以修复,但是修复率不高。一半的几率都没有。最近修到N块板,实在是头疼。。谁有招,支一个。 看图:
最佳答案
都想停产
老大,先上willamatte 核心老p4或c4试试,也许可以点亮。如果上willamatte 核心的可以点亮上northwood核心的p4或c4当a8的话是要做rework的,要改cpu的供电电路。
飞线

网友:
老大,先上willamatte 核心老p4或c4试试,也许可以点亮。如果上willamatte 核心的可以点亮上northwood核心的p4或c4当a8的话是要做rework的,要改cpu的供电电路。

网友:
管理员也头疼?我还以为我自己笨才会头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修过几块这个型号的板子,也是A8不过内存
这块板子内存兼容性不好也会跑A8,还有就是BIOS最好直接焊上去,
有一次是北桥空焊造成的.内存槽与北桥相连的小电阻数据通道也是个主要测试点.

网友:
上拉排阻打过了吗??排阻的电阻值偏大几欧姆,都可能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这个板的通病,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种故障,不过一般我先把4500M(2030)去掉,直连1,5,6,7,8脚下解决,如果还是不行,把旁边的运放也换掉!还有一次是因为内存槽旁边的排容被碰掉了一个角引起的,换后OK!

网友:
谢谢各位,以上方法均试过。未果。
上拉电阻已经单独测试过了。

网友:
有可能内存插槽引脚短路,排阻短路,也有可能是槽内有异物和铜锈造成短路.

网友:
都不敢发话了
能想到的估计老大也都检查过了

网友:
说到点了,我也是等这个问题。我等等

网友:
这个A8和A7还有INTEL的C7一样另人头疼,只能一样样去摸索了

网友:
看一下北桥供电部分,包括PLL电路和各路VREF等.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适当的调高VTT的电压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VTT的电压从哪里改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通过调整运放的电阻?这个详细的电路图我还没研究过~ 没头找张图好好看看~
今天我遇到了一片华擎的,更换后档A8,AD
测量时发现4500的5678输出电压不稳定,有时为3.3 有时只有2.0多,造成了档内存,尝试更换其他的芯片可以找不到,更换了外围的所有MOSFET及运放,只有三极管没有换,芝麻官不好找,于是直接飞线后给出稳定的3.3V输入,测量VDD VREF VTT都正常了,机器可以正常亮了~
以后干脆不要换了直接飞线算了,我安全就加个保险电阻!
[
]

网友:
十三说的有道理,这个电压我改过,有修复的几率,不过仍然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有些不OK.

网友:
有一次我将这个地方的上下管对换了位置修好过一块板,是VIA的P4X266A+VT8233板子。1。25V有点不稳定。

网友:
AGP槽附近有两个小三极管,其中有一个三极管的一个脚通往4500,你把它换了试试,

网友:
我修过这样一快板子?
客户那来是板子上的电容爆了``还可以进系统。
我让客户只把主板留下来`之后把电容换过之后 用自己的CPU和内存 也是跑A8就是不过, 我以为板子有问题修了好长时间 ,没好``最后给客户打电话, 把他的CPU和内存 拿来 一试 ,立刻就过了``
我当时就郁闷了;``` 在我这里试了好多条子都不行 用他的立刻就好了饿

网友:
是不是跟内存频率有关系! 我也没修到过 说点自己的想发

网友:
这板子是通病吧,我也看到几块PC板都烧坏了

网友:
我觉得A8的代码在华硕的垃圾里面多是北桥跟内存之间出现问题吧,不是我瞎说,在我修的板子里面,华硕的垃圾坏南北桥的最多.P4B533-X坏南桥,P4P800-X坏北桥.P4P800-MX坏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