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BGA焊台

楼主(2007-11-29):
请大家给些意见,小弟想买台BGA焊台可又不知道要买那一种菜合用。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也想买呀,不知道各位用的是哪一种呀,在用的介绍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焊台都是差不多的实用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买那种才好

网友:
想买可惜银子不够,做维修的真穷.挣点钱全发在设备上了.

网友:
设备想要呀,,,,但是没有维修量也是个问题。

网友:
以前的做的不怎么好用,现在不知有没有什么高级的东西出来

网友:
一般维修店不需要配置BGA工作台,因为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坏了南北桥的主板就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

如果是做大客户售后的就必须考虑了

网友:
以后什么都是BGA的了,不买没饭吃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