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

楼主(2007-11-29):
IBMT23内存不过(测试卡2F38),加焊内存槽也不管用,用打阻卡测,阻值在588--593,供电电压3.2,请问还有什么问题?要换槽吗?
内存不过
求助

网友:
还有个基准电压0.9V你查 过吗,你也不说是当一个槽还是两个槽啊啊,还有你重点检查一下AD总线有问题没,先看看制程有无问题啊

网友:
求教
本人刚学修本,不知道0.9v 的测量点?T23两个槽。AD总线我用打阻卡测了,制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