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29):
我的一块主板,ASUS P4VBX-X
烧了,开不了机,后测主供电的一个场管60T03H坏,用60N03换后,
能开机,主供电为2.0,几秒后为1.96V
我想问一下:
主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供电:2.85V????
再就是华硕场管60T03H是不是和60N03的功率一样的???
谢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电脑用了半多小时,突然黑屏了,
再看主板的主供电为0.12V左右呀????

网友:
测过了,60N03的管也没坏呀...
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在论坛上找吧,有关三极管功率大小的图,是哪个老师发的我忘了,顺便说一下,CPU和内存电压是有点高,排除你的万用表的毛病,我的电池没电了,显示的电压总是比原值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