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没有复位,如何找南桥送往北桥的复位信号?

楼主(2007-11-29):
CPU没有复位,如何找南桥送往北桥的复位信号?南桥和北桥都是BAG封装的,怎么知道是哪根信号线呢?还是需要借助别的插口来辅助测量?

网友:
先排除是否是电源的故障再说,不要急于找复位。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都对的,内存和AGP电压也是OK的,现在就是CPU的复位电压很低,只有0.2V,只好跑线路了

网友:
北桥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AGP上有复位,北桥就会有,一般这两个复位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先看看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P和北桥的复位是连在一起的???我没看到过!!!

网友:
首先要保证北桥的工作条件要正常,即供电要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

网友:
你说南桥到北桥的线路线路???想跑这线路难啊,我这个高手也不会。

网友:
路过,顺便学学,谢谢各位

网友:
谁能澄清这个问题?困惑!到底谁说的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到北桥的线路很难跑??INTEL的板不就是那十多条HUB_LINK总线嘛,有多难?

网友:
先要检查主板的供电是不是都正常的  其次再检查时钟正常吗?
最后才是看复位!   先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