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硬盘,光驱超慢

楼主(2007-11-29):
我有一块,ACORP的主板读写光驱,硬盘的设备的数据超慢,换了硬盘光驱还有数据线,问题依旧,客户是在使用U盘之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想问一下高手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该怎么检测,谢谢
硬盘
U盘
主板

网友:
先看一下BIOS里面的CPU的缓存是不是关了,如果没有关,这个问题又是在使用U盘后出现的,估计不好办呀,你再试一下吧,把问题确定下来再说,如果是板子的事,估计桥出问题的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系统中招了
在看看南桥吧
最好在说的具体些不太好判断

网友:
会来会是中毒了~!搞清楚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先

网友:
先排除一下系统的问题吧,一般这样的多半在系统

网友A:
如果是用过U盘之后这样的话估计是中毒的可能性大点,现在的autorun病毒还必须全盘格式化,麻烦得很.

网友:
100%的系统问题,和硬件无关
你可以从任务管理器看看系统有多少个程序在运行,如果超过三十二三个程序,那就基本可以证明系统中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