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ROCK P4I45E上CPU掉电问题

楼主(2007-11-29):
上午收了一块华擎P4I45E板子(845E+DB),客户报不亮。
上P4假负载测供电时钟复位PG均正常,只有内存供电偏低,换供电管后电压恢复正常。
上CR1.8开机可上电随即立即掉电。上P4假负载以及CRD均不掉电。

从没遇到过这种故障现象,十分不解,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PS:CPU座为针插式,无扩孔。上CR1.8时CPU供电也正常。CRD无复位,板子不支持

网友:
没有知道的吗?快下班了现把帖子顶上去,知道的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上内存试,应该可以,很INTEL板只上内存会是这样的

网友:
我曾遇到不插显卡掉电的,不知道你那会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
最小系统掉的,有插内存和显卡,而且都替换过,包括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你那cpu不支持呀.换过U试试....

网友:
有可能电源管理芯片负荷能力底,换管理芯片或CPU供电的场管

网友:
回6楼:CR1.8肯定是支持的,但不支持CRD,U也换过好几个了
7楼XD:问题是,如果负荷能力低,为什么上CRD却不掉电呢?(因不支持CRD,此时无复位)

网友:
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

网友:
看看板上的CPU的外频跳线有没有跳错,我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最后跳一下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