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 两个键盘灯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1-29):
HP ZE2000 两个键盘灯闪是什么问题
今天收到一台HP ZE2000 开机就键盘上的caps look scroll 两个灯就闪.客户说是用着就花屏了.关机后再开就是这样了.这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找到内存的意思。找个Debug卡确认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排除内存的问题.大概查了下是供电问题.一会加点.一会断电

网友:
显卡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典型的短路保护,拆掉显卡再看看,再看看南北桥的电容有没有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