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无显示

楼主(2007-11-29):
今有一台15寸的LG液晶:故障现象开机能显示一秒钟就黑屏,黑屏后仔细看还有阴影图像。高压条与电源是集成在一起的。测各电压都正常。不知是主板问题还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在论坛里已经有很多了,该如何去判断是什么坏了,方法也很简单,既然有图像,故障不外乎灯管和高压板,再顺便看下驱动板到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是不是正常,就很好解决了嘛

网友:
应当是高压板坏了吧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