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Mini插槽的26脚是PCIRST#(复位信号脚)

楼主(2007-11-29):
Mini插槽的26脚是PCIRST#(复位信号脚)是什么复位信号,南桥吗?
用万用表能捕捉到吗?

网友A:
可以测到,红表笔接3。3V大电感,黑表笔去测量,但是要在开机的瞬间去测,有0v---3。3v---0v高低电平的跳变,要是有就是对的

网友:
我不知道修台机主板是怎么量法,笔记本的PCIRST#就是直接量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到,红表笔接3。3V大电感,黑表笔去测量,但是要在开机的瞬间去测,有0v---3。3v---0v高低电平的跳变,要是有就是对的

非常感谢能跟您学习!
那么这个复位是南桥的复位信号吗?

网友:
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斑竹说得对,但是要用万用表测出来不太可能,我测了好多次都不行,也有可能使我的万用表不好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我测量的是IBM T40 红笔接3。3大电感,黑笔接mini PCI26脚,我的测量结果是
待机有3。3,开机之后3。3就没了,没有跳变啊!用试波仪也是这个结果,机器是好的,可以点亮
我测的结果正确吗?为什么没有跳变呢?

网友:
是在开机那一瞬间是低电平,之后一直是高电平,你红接高电平,待机时就是低电平(按照你的方法就测到了高电平了),用黑笔接地来测它会比较好理解。正常时就是高电平,

网友:
MINI口的PCIRST#是由南桥发出,有复位后正常时量有3V左右,用示波器点波量会感觉到按下电源开关后电位上升比量电源有廷时,或是看到点波有往上跳两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还是用试波仪看看吧.......

网友:
我有NIMI阻值卡测过几种板子,有的开机之后就一直是高电平3。3V。有些老板子会有高低电平的跳变。其实真正的要确定北桥和CPU工不工作了,还可测64脚的帧信号,要是有高电平就说明北桥和CPU工作了,要是没有就有可能北桥空焊,CPU也没有工作。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又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我测量的是IBM T40 红笔接3。3大电感,黑笔接mini PCI26脚,我的测量结果是
待机有3。3,开机之后3。3就没了,没有跳变啊!用试波仪也是这个结果,机器是好的,可以点亮
我测的结果正确吗?为什么没有跳变呢?

这不就是有了3.3--0的跳变吗?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5124-1-1.html关于测MINIPCI复位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