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在许多正常开机的主板上都测不到32.768KHZ晶振的频 ...
疑问:在许多正常开机的主板上都测不到32.768KHZ晶振的频率

楼主(2007-11-29):
所有的资料都说明,主板上电都需要32.768KHZ的频率送到南桥的开机模块,而且在待电状态下就可以测得该频率……但是,我使用VC2000频率计,在许多正常上电的主板上都测不到32.768KHZ晶振的频率,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资料
主板

网友:
有问题么???
8位LED显示,工作状态记忆
档位及闸门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脉冲计数
频率测量: 10Hz~2.4GHz
晶振测量:3.5MHz-16MHz
输入灵敏度:100mVrms
电 源:110/220V±10%
两者有何区别
[
]

网友:
频率测量测量我也不太懂,那位老师详细讲一下

网友:
我在ABIT主板-INTEL875板上也只电压没有波型。
那位老师讲一下。

网友:
有的主板32.768KHZ的频率的电压比较低,输入灵敏度不够的频率计就测不到。

网友:
没测过,不会,呵呵................

网友:
个人感觉最好还是用示波器。
试问如果正常开机后32.768不震荡的话,系统时间交给谁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