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工具拆液晶显示器壳不留痕迹?

楼主(2007-11-29):
知道的兄弟请告诉一声,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好象有过,LZ注意搜下应该可以看到答案。

网友:
对,液晶区有这个话题的,你自己找找。不要一上来就问。

网友:
我就用螺丝刀 会有一点点痕迹的
;P

网友:
呵呵,液晶区讨论的挺火的,学习了

网友:
有专门拆外壳的工具,20块一套,类似刀片之类的,但是有个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