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怎么也装不上,重装了几次还是一样

楼主(2007-11-29):
今天个了块SOLTEK的块,本来是不开机的,换了CPU供电的好了就是装系统后没声音,声卡驱动怎么也装不上,重装了几次还是一样,就是一个?号,我换了声卡芯片还是一样,现在是没招了,是不是南桥有问题,请各高手过过招招!
不开机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你先看看声卡芯片供电是不否正常啊
你先看看声卡芯片供电是不否正常啊

网友:
也可能是声卡到南桥的信号开路,最好是取下声卡测会准些,
当然也可能是桥坏掉

网友:
我有块SOLTEK的板,声音驱动老掉,也不好装,建议你换多几个版本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