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的PGOOD信号问题

楼主(2007-11-29):
电源IC型号是 L6917BD,加电后它的PGOOD脚没有电压,ATX电源座上的PGOOD脚电压也只有4V,这样的情况应查那里.

网友:
从ATX8#灰线PG入手追线,谁坏换谁。

网友:
同意2楼的,好像有经过几个三极和哦,查查

网友A:
CPU电压不OK,当然电源IC不会输出PG信号

网友:
灰线PG跑一下线路,感觉不对的就换点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的848主板,电源IC的PG信号跑线路跑不到灰线的PG端,是跑错了?还是真跑不到?

网友:
精辟如此,原理搞懂了,有经验了才是高手呀.本来想四个字.没有办法又来几个废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不OK,当然电源IC不会输出PG信号

应该是有了PG,电压IC才会工作,场管才输出供电,不应该是先有供电,才来的PG吧

网友:
路过,顺便学学,谢谢各位

网友:
对新手来说,这份资料非常不错.但肯定应该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值得好好学习研究研究啊! :lol

网友:
谁能澄清这个问题?困惑!到底谁说的对呢?

网友:
是啊!!!!!!!!!!!!!!!!谁说的是对的呀!! 迷惑了!
  高手进来亮亮招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