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引导系统到一半就死机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楼主(2007-11-29):
我一个朋友那里有一板子,供电插糟对地都正常,电脑启动到一半就死机,死机的位置在WINXP彩条滚动处,显示器黑屏。排除了CPU,硬盘的故障。会是那里的故障呢?
还有一个故障也比较特别,就是不认IDE硬盘,硬盘在其它的板子上可以正常使用。这块板子上就不行。启动不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方向好吗!
cpu
黑屏
电脑
硬盘

网友:
多做几次系统, 然后再不行 就做安装版的 看看数据线什么的

网友:
同意二楼
排除一切可能引起故障的配件,最后再确定是否是板子的问题
先软后硬,硬件逐一排除

网友:
我已经说过是百分之百是主板的事了,其它都换过了,都替换过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只有更换南桥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