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0S无图像

楼主(2007-11-29):
LG T710S 先是行扫描部分故障:高压包击穿 ,行管击穿,更换后有光栅,无字符无图像。更换IC LM1246DDA, LM2480 后故障依旧。RGBK电压51-56V,G1-63V G2 198V. LM1246DDA总线电压3.8-5V. 望大家指 点。
更换

网友:
前两天刚修了一台三星19寸显示器,故障现像和你说的差不多,换过高压包后测各路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后来换过末级视放后就一切OK,。

网友:
故障应该是在视放板上,仔细检查;否则就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亮度低的故障,原因是L1246坏,换了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