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00 奇怪问题(已经解决,上BGA返修过程)

楼主(2007-11-29):
DELL 2400的主机,INTEL845主板,80801DB的南桥.故障现象:CMOS报错,进不了BIOS设置不认硬盘,或者认了硬盘进不了系统,硬盘检查过,无任何问题,在别的机器上能够正常启动,换了硬盘也不行.清空CMOS,能够进入BIOS设置,保存退出后能够正常进系统.然后关机.再开机;和原来一样,进不了系统,有时候又不认硬盘.即使人到硬盘也无法进入系统.继续清空CMOS,再远原来的做法一样能够进系统,关机后还是老一样,还有经常COMS进不了或者时间自己回到2003年的状态.郁闷中.......绝对不是CMOS设置不好的问题,这种机器我修过不少.没有见过这样妖怪的,
今天把南桥给杀了,重新设置CMOS后一切OK
晚些上做BGA的图
853A在做南桥的时候一般用不着的

网友:
查CMOS电路是否有元件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找块垃圾的板子,前提是南桥一定是好的,用吹风吹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吹下来以后................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洗板水洗后切记:一定要无水酒精再洗一次,那样加热的时候锡珠才容易粘上去,开始植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吹猪的时候手要不停的旋转,直到看见珠子发亮,说明珠子已经融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吹下来没有什么讲究,主要是注意晃动风枪,,不要老是对了一 个地方吹.吹上去也是这样,不停的旋转风枪是一种曲线加温和回流的一种过程吧,桥的周围最好用防热胶带保护一 下,,电池座子等易熔易爆的电解电容先用烙铁焊下来.上桥的时候对齐扳子上的线(也不用对得太齐的)待锡球融化以后用镊子轻轻拨一下,自动回位后说明已经做好了.等到冷却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冷却以后,先用假负载测试一下,上CPU,一切OK

网友:
楼主你的吹风机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呀,价格多少?也想买一把呀!另外你的这把是不是带温控的?

网友:
吹的不错。什么牌子,价格多少?

吹的不错。什么牌子,价格多少?俺也买个用

网友G:
看来楼主是高手了,至少在动手能力上是啊,用一把风筒就可以植BGA芯片了,看别人都要用BGA反修台啊,问一下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啊?

网友:
楼主是高手了,用一把风筒就可以搞定阿,下面也不用加热。

网友:
又见到白光了~ 我喜欢这个东西
不过还是将就用我自己的西德的风枪吧~

网友:
我用的是白光882,带调温功能的.我朋友是做上海总代理的价格是1140元,但是我在白光专卖店买只要900元,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不是你朋友乎油你哩.不过东西是好东本.就是有点桂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是高手了,至少在动手能力上是啊,用一把风筒就可以植BGA芯片了,看别人都要用BGA反修台啊,问一下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啊?

开始的时候做起来是有些困难,主要是太害怕上桥的时候锡珠跟焊盘对不准,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锡珠熔化的时候和焊盘是有吸力了,自然会对准了.一般做南桥开始的时候温度调到3,大概也就300度的温度吧,预热一阵子,然后调到4到5之间.主要的动作就是不断地旋转风枪,目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起到均热和和回流的作用.这个过程大概也就8 分钟左右做好一个桥.做南桥我几乎没有失败过,北桥,特别是865的,不容易做成功,大家探讨一下其中原因.VIA的北桥倒成功很多

网友:
看楼主做的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
工具不错,就是系统盘是盗版的。。。。。。。。。。。。

网友:
想知道LZ的防热胶带是在哪儿买的

网友:
防热胶带在网上买的深圳发过来的,好象15 元一卷吧.系统盘盗版比正版好用,因为正版没有GHOST的

网友:
不错啊,佩服! 另外想知道温度设在多少?

网友:
东西很好,技术也很好。看起来就羡慕

网友:
见到你们做BGA真是羡慕啊

网友:
BGA板原有焊锡,所拆南桥接点也有焊锡,是不是稍整理一下,上一点焊油就可焊接,省去植锡过程,望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14楼,没有什么百思不得其解的,水货啊,900都贵了

网友:
楼主做桥的技术不错,学习一下哦

网友:
羡慕死了
我连硬盘上的8脚ROM都还没能吹好
郁闷

网友:
楼上的,怎么混上版主的,说!!

网友:
道理上是可以的,但是是换桥,之所以要植株.如果空焊的话,相信吹吹也可以通过了

网友:
佩服

这就是传说中的芯片级维修了吧,,俺没有专门学过,不过前两天也鼓捣一下,换了个板上的USB接口,原来的给客户硬插弄弯根针。诶呀,呢个客户把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收人家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