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笔记本屏改的过程,图片为主,但细节有少许略了...

楼主(2007-11-30):
原创的....
只在本地的论坛上发过一次.....
做广告用的 第一次在技术性论坛发表

朋友的笔记本坏了,电源模块损坏,没得救,拿屏给我....

网友:
看接口,LVDS,有现板,可以动手了,大概要半小时....但接口不是通用接口,要改

网友:
为了不改变原接口电器连接,决定使用原屏线剪断后改接

网友:
20分钟后,改好了.用热缩管绝缘

网友:
因为高压条在屏内,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使用原高压条,可以改羡外观,亦可减少一点成本,再有原装的高压条生成的高压波形比较完美,对灯管伤害没有国产条大.尝试点亮原配高压条中......

网友:
原高条尝试失败,驱动IC查不到资料,只能另配高压条了
在屏上钻个孔,引出高压线,外接高压条,如果图

网友:
终于,屏的线路改好了,盖上屏盖的样子,数据线可以由原数据线出口引出

网友:
尝试点亮屏时忘了照相,没眼福了,呵呵,写好屏bios,画质没问题后,就可以接高压条和驱动板了,因高压线短,先定位高压条

网友:
高压和驱动板定位后的样子

网友:
连接各种线路,还有显示器输入线D-SUB,12V电源接口等

网友:
大功告成!!!!!!! 接下来可以试下效果啦

网友:
最后,点亮屏看看

再看看改屏后的屁股,还可以,不算乱,就是多了个高压条,1500V的,要小心

网友:
[localimg=369,300]2[/localimg]这个是从前改过的,改过的屏有N个了,不记得,但是都相当简单,主要是写bios麻烦点,有时候找个关天,改线是容易得很的

网友:
呵呵,楼主,没估错你是扬帆的!我见过你一次,在你的店买了一只鼠标。想不到在这里也遇上你了。。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老手来的,有空跟你好好学习下,要是论谈的高手都像你一样就好了直接发照片直观易懂,当然首先得自己要有基础才行。真是好贴。

网友:
如果我们大家象LZ一样的话,我相信论坛会更兴旺,我们的维修技术会更上层楼.希望以后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好帖子,大家努力啊~~~~~~~~~

网友:
正是啊...多谢你的支持,有空就过来多看看

网友:
牛,真羡慕中,还没有该过屏,有人指点就好

网友:
楼主真是很认真,这么多的照片真是厉害,希望以后多发些有用的东东啊

网友:
楼主的功夫很高呀,以后多多向你学习了!!!!!

网友:
厉害,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怕改这东东。。。。。。

网友:
我也改过,成功后那种喜悦心情,难用词来表达
难是难在写屏的驱动和改屏线,(难找到转接卡)

网友:
呵呵,这东东我也改过不少.都是些洋垃圾笔记本改的,做法也差不多,对新手,还是买根长一点的屏线为好.另外笔记本屏上的二个固定脚(可转动的那玩样)也可用起来啊,用木螺丝把脚固定在桌子上,屏还能上下翻动,不占地方.

网友:
对了,笔记本的触摸鼠标也能用,接在ps/2上就可

网友:
狂顶  狂顶     楼主 真是 太厉害了  学习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