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这是一个什么电子原件 呢

楼主(2007-11-30):
在CPU主供电的两个管子中的一个,这是个什么呢,有图,谢谢了,其工作机理是什么啊,
cpu

网友:
不知道你画但是对不,对的话好象是全波整流桥,俩倒的S是输入端,+是输出端.应该有个散热片是地端.

网友:
是个共阴极的半桥,也就是中间那个脚是两个二极管的负极连起来的.

网友:
是在CPU的主供电中的那个在下管位置的原件,不知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对地都通路

网友:
是个符合二极管
具体的名称不太清楚
此板应该使用的是针插式的电压IC
此原件的GS级(姑且这么叫)都接地 ~

网友:
好像是复合好极管吧?

网友:
相当一个半桥整流啊,就是两个二极管并起来的效果

网友:
你的板子的pwm用ka7500, tl494或34063吧,这个管子好象坏的少,我以前都没有碰过坏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修的少还是运气好,是一个高频双二极管,中间负级,两边正级,好象用于吸收反峰电压,和ss开头的二极管一样的频率参数的

网友:
共阴极的肖特基双二极管,最大正向电流25A、最大反向电压是25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