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U盘没有盘符怀疑主板问题

楼主(2007-11-30):
插入U盘提示新硬盘可以使用了,但是却没有出现盘符,U盘本身没有问题,检查设备管理器和删除硬件里都没有盘符,重装N个版本的XP也是一样,但是插入USB鼠标却能用,U盘就不行。怀疑是主板问题,发上来帮忙解决下,谢。

网友:
确定U盘没问题?
如果确认就更改5V供电
从SB5V改到ATX5V就好了~

网友:
试试先,看是否这样。U盘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另几台电脑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段时间我用移动硬盘的时候出现了跟你一摸一样的情况,我以为是供电不足, 但是插后面的USB接口还是不行, 后来我在磁盘管理里面发现原来是没有分配盘符,分配盘符, 问题解决。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试试看!

网友:
楼上正确,看看计算机管理里面的磁盘管理

网友:
应是U盘自身有问题,不一定主板问题哟,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在DOS下重新分区就解决了

网友:
U盘供电不足的可能性是比较低
LZ所装的XP是否是安装版的?

网友:
U盘是没有问题的,装了几个XP版都不行是不会的,磁盘管理那里根本就没有U盘符号出现,所以无法分配盘符。今天上午又收到一块845GV的板,客户说是摄像头不能用,经查,摄像头没有问题,但是插入客户那块板提示新硬件安装完毕,可以使用。但是电脑里面根本没有跟以前一样的摄像头标志出现。
下午只是收到一台电脑装,插入U盘拷资料,却把自己的U盘给烧了。呜呜。

网友:
鼠标能用说明主板是好的,可能是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