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线差误问题

楼主(2007-11-30):
为什么我按照书中的AD线测法来测AGP撒总有几个差别特别的大啊,坏板是好板也是。
究竟如何利用测AD线来判断南北桥好坏啊

网友:
这种事我也曾经遇到过一次,一开始还以为是板子北桥挂了呢,
后来又拿来一块同样的板子一测还是不一样,看来书上的东西不能不信,但是还不能全信。

网友:
这都靠经验了。要多测才能大致判断!

网友:
测AD线也要靠经验吗?
哎~!那还测AD线判断南北桥好坏有毛用啊
还不如直接估计一下算了或实在没办法就说桥坏了~!

网友:
AD线有几个脚的值有差异,这可能是主板厂商在设计板时的问题了,这个不能怪板了
这个问题只能说是无语了,我还遇到内存有的AD对地阻值为0,但是板还是好的,你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
有些是有差异
遇到这种情况对找好板的阻值,就清楚了

网友:
AD线的阻值有几个是相差的,这应该是正常的.我测过几个板子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