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插诊断卡不亮!(没有修复)

楼主(2007-11-30):
杂牌865PG,865GV改的.插诊断卡可以点亮,进系统.不插诊断卡不亮.

网友:
修好一定要通报一下,没有遇到过这么怪的故障

网友:
不是吧   怎么这么怪啊  应该还是你哪里没有弄好、把    这板子有几个PCI插槽   插哪个都一样吗

网友:
晕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  intel原装865PE的  也是插卡就正常工作  不插 就点不亮  什么地方都正确
  难道要卖他一张诊断卡吗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呀,不过后来让他换了一块主板,始终搞不明白呀,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一条PCI槽看看,如果只是其中一条PCI槽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PCI槽内部卡簧有点短路了,插了诊断卡就把短路处分开了

网友:
PCI槽没有毛病了  都找遍了  都没有短路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只是把卡在别PCI槽上多插了几下。
不知道你这块板子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I/O,声卡,BIOS全换了,还是一样,插卡就亮,不插卡就不亮,能看到硬盘灯闪,显卡就是不亮.

网友:
兄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呢?真叫人郁闷,修好后别忘了通知一下,让兄弟也长长见识。

网友:
又发现一个问题开机显示的中断地址怎么全是一样的.都Device No.Func NO全是一样的数.这会不会是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815EP主板,搞不定索性叫那人买了张诊断卡..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插上检测卡,多运行一会,然后再拔卡,重新开机,OK

网友:
搞好了说说,我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呢

网友:
这种故障真是奇怪,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也太难以解理了,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如果不是槽有问题剩下的只有阻抗匹配的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一INTEL主板,一样的问题,换了个电源好了,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诊断卡,可以点亮,你换了个电源就可以把它搞定,这里有什么关系吗,各位分析下。。。

网友:
PCI和桥

你没打一下PCI的AD线吗,看看阻值,大多就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是EPOX自带诊断卡的板.
可能是本身的诊断卡有问题了。插上自己的诊断卡也就可可以显示了。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类板.

网友:
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用PCI的显卡就可点亮.用AGP的就不行,用AGP的显卡,得插诊断卡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