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50b4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7-11-30):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飞利蒲150b4液晶显示器过来修,他说不通电,当我插上电源时,开了几次没开到,最后一次开通电了,也有显示了,然后按下开关,再开的时候又不通电了,多开几次又可以了,开机状态拔电源再插上去就没问题,正常显示,开关是没问题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一个10V5W的稳压管坏了,可是我这没有

网友:
用LM7810或LM7812改一下。或用5个1W的稳压管并联试试。

网友:
供电问题或按键板问题。

网友:
现在出现AGING,整个屏幕都是白色的,那AGING在左下角那里,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