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寸显示器三无故障

楼主(2007-11-30):
一台型号为LXH-GJ556的显示器,开机吱吱声,电源灯为黄色。检查发现行管烧毁。于是更换行管和行输出变压器。开机后电源灯变成绿色,但是显示器还是不亮。不久行管又烧毁。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二次电源部分有问题,但这14寸的还费那么多时间和元器件去修它做什么

网友:
排除一下行管是否正确.这种显示器一般用的是带阻的行管.如安上行管温升很快并且屏不亮的话(分辨率和刷新一定要对)大多数情况下是高压包坏了.其它电路可断开行供电排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你介绍的不是太详细,再检查一下行推动电路是否有问题。有的了问题也会烧行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