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液晶显示器有时黑屏

楼主(2007-11-30):
今天来了台长城17液晶,故障是开机没几分钟屏会黑一下,有时黑一下时中间会出现一条亮线,不关机让它再黑一下有时亮线又会自动不见。补焊过高压板没用,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没灯管换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灯管也有问题。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板试试啊,做个转门测灯管的高压板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MCU,或程序有问题,也不能忽略了,灯管问题可以用个单灯高压板测一下。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条问题,你把板子改个高压条下看看
屏线也有可能
加焊的效果不怎么好的!可以有些屏根本没效果!

网友:
黑屏并不一定全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液晶屏全黑的表现不也是黑屏吗?就是像在DOS状态,如果一个字符也没有不就是我们所谓的黑屏吗?所以在区分黑屏时要注意背光情况和指示灯,如果没有背光查高压板;如果有背光,查屏线和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