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7-12-01):
来自: 辽宁盘锦 来自 辽宁盘锦
楼上的老兄说的是,那我就描述一下我的这个显示器的故障现象,今天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显示器,二次电源工作正常,有高压,但是没有显示,测G1电压-136V左右,估计是G1的电压问题,于是开始查负压这边的电路,发现控制的那个三极管没有工作,B极电压0.4V左右,然后又顺着这个极往下查,有个三极管是控制这个极的电压的,但是后面的这个三极管B极电压为0.7V导通,而导致前面的那个管不工作,后面的这个三极管的B级是接9116的3脚就是行锁定的那个脚,测这个脚为5V,应该是保护了吧,查了9116的供电11.5V,9116换过,外围的元件都基本正常,没思路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故障能引起这个脚保护呢???请教了!新手啊,新手!!描述的不太清楚,有描述不对的,或者是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真的就想知道,除了9116供电,本身的故障和外围元件的故障外还能有什么原因能引起3脚的电压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