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的正常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7-11-30):
今天修台显示器,刚拿来的时个说是屏幕上半部分有很多黑线,接着就不亮了.打之后发再行管坏了,是j6812的,换上之后正常.但用一会之后又发现上面有回扫线,再打开发现场块上有虑焊.焊好之后用到现再还没有出现回扫线的现像,但行管的温度有点高,手不能放上面.由于第一次修显示器不知道行管的温度多少才算正常?我用的1024*768  85Hz.

网友:
什么牌子的,非利蒲的会比较烫手一点,其它牌子好点。

网友:
是联想的,型号是:LXH-WG769F。但是看里面贴着块三星的纸片.

网友:
行管温度不好说.不同的显示器有不同的温度.用J6812行管的联想一般用的是AOC电路板.通常是由于高压包引脚脱焊烧行管的.如开始温升很正常的话.用一会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就可以装好试机了.用上一两个小时再说.如正常一般就0K了.如你会测行电流的话.你还可以监测一下行电流就更好了.如行电流一直保持在800MA以下变化不大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
行管温度高一点是正常的,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行管温度有点高没什么,只要能用的住就行了,但是过高就不行,最好检测一下电流大小。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三星710S的,是电源问题,修好后试机一个小时,行管温度只是温热,电源集成温度比行管的温度还要低一些,该机是99年出产的,看来还是以前的质量好呀!整机没有发现虚焊现象,真是少见,质量真是没得说!!!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行管温度低它和整机的设计是有关系的.在烧行管方面三星的损坏率是比较低的.总体质量还算不错.

网友:
温度有70--80吧,烫手是正常的,有散热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