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V8板子通病张大师求救

楼主(2007-11-30):
升技NV8板子,网吧用,可以点亮,各点电压都正常,就是进XP系统时走条数特别的多,有进还死机,网吧一百多台机器得有十多块都这样了, 各位大师们给点解决方案吧!

网友:
屏蔽板载的声卡和网卡.再试下
屏蔽板载的声卡和网卡.再试下

网友:
主板是什么芯片组?

拍个照片上来最好。省的别人帮你解答问题,还要查这个主板的资料。

网友:
设置从主盘~~

从盘启动就是慢~关掉IDE驱动~~这样回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