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总是重启

楼主(2007-11-30):
今天朋友的一块INTEL,原装主板,845的
故障现象:

一通电源主板就运行,而且诊断卡的RST灯,马上灭,马上又亮,总是这样重复,

诊断卡代码总从FF  到   D3  之间,跳着.

好象主板总是一直在按着重启键的感觉.

主板上的主要芯片没有感觉特别烫手的.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呀,麻烦一下大家

急呀.

网友:
也就是自动加电啊,换个I/O试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一剑飘香"大侠

谢谢好了

网友:
         大哥!动不动就换I/O
才就是内存不过呢!先换个内存试试哒!先弄简单的,排除法一一排除掉!然扣后动大一点的家伙!
不要心急!!呵呵!慢慢来!

网友:
同意  baqdmm 的说法
建议先换跟内存试试
~~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哒不行了刷一下BIOS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