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请教一个掉电问题

楼主(2007-11-30):
各位师傅,前阵子维修过一批网吧的SOYO 865PE板子,很多板都是CPU供电PWM坏掉,更换后都可以点亮。但装系统时(GHOST)掉电。板上各处电压正常,同时排除散热问题以及周边硬盘显卡内存等故障。甚至更换整个CPU供电部分仍然掉电。不知道是何处问题,请赐教

网友:
更换PWM同时最好更换全套的MOSFET
也可以把全部上管拆掉 测量是否存在软击穿~

网友:
所有的上下管都已经换过,问题依旧。

我现在怀疑是EB桥的事,这批865很多板子拿来是可以点亮的,最后都是装系统掉电。

其他牌子的EB桥的板子,865 848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换的IC质量不太好,还有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