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0G只能识别40G怎么处理?

楼主(2007-11-30):
MAX的 160G 硬盘,BIOS识别只有40G,用MHDD 的 HPA NHPA 和 RHPA查看和恢复,当时正常,但重启以后又回到40G!不知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品牌机啊!如果是的话你换一个电脑试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
 用PCI进去检测一下。看什么情况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