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篇多彩DLP-300A电源维修经验。典型故障,可触类旁通。需者看!(原创)

楼主(2007-12-01):
1.        电源                多彩DLP-300A

        触发不工作,经检查,KA7500供电线路中限流电阻(22欧,红红黑金)烧毁,同时周边几个滤波电容严重鼓包,全部更换后故障依旧。进一步检查发现KA7500也损坏,更换KA7500后故障排除。分析原因为辅助电源(供KA7500)滤波电容因质量、耐压、耐温较差而导致失容,进而引起供电波形恶化使KA7500烧毁短路,最终使供电限流电阻过流烧毁。(注:KA7500损坏时,测试KA7500的供电端对地电阻,只有约70欧到120欧左右,可作为判断依据

2.        电源                多彩DLP-300A

        一接通电源,无需触发电源便开始工作,怀疑PW-OK电路有问题。经检查,该电源采用LP7510专用PFC、PG、PW-OK产生电路,平时不触发时,PW-OK信号应该恒为5V高电平,但此时恒为低电平。顺着电路进行检查,发现KA7500芯片的供电由两个C945开关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控制,而该开关电路的触发信号正是由PW-OK信号提供,正常情况下,PW-OK为5V高电平,开关电路作用,将KA7500的供电电压拉低,KA7500不工作,触发开机时,PW-OK变为0V低电平,开关电路失去作用,KA7500得到供电开始工作,经检查,两个C945中其中一个的e、c极已经击穿短路,造成“开关常闭”,使KA7500一直处于非供电状态,自然无法工作。代换损坏后的C945后,故障排除。需要注意的是,C945有两种管脚排列顺序,即e、b、c和e、c、b两种,这里使用的是e、c、b排列顺序的,不要搞错。

3.        电源                多彩DLP-300A

        拿来时辅助电源输出端滤波电容已爆裂,同时KA7500供电回路限流电阻(22欧)以及KA7500本身均损坏。怀疑辅助电源次级输出电压过高,先取下损坏的限流电阻和KA7500,换上新的滤波电容,采取瞬间通电法检查得辅助电源5V输出达到23V,而12V输出达到90V以上,而原5V输出端滤波电容耐压16V,12V输出端滤波电容耐压50V,均工作在严重超压状态,因而电容爆裂。判断是辅助电源的稳压控制电路出了问题。该辅助电源采用了TL431检测5V输出,再结合光耦控制脉宽调制管(C945),进而对开关管(2N60)进行控制以实现稳压,经检测,光耦已损坏,且光耦次级输出回路的一只82欧限流电阻阻值变为10M以上,由于无法反馈回输出端的电压变化,导致输出失控。将其全部更换,故障排除。(备注:深究其损坏的原因,似乎还是和这款电源的一个通病有关,即散热风扇质量差,长期在较差的环境下使用容易卡滞、卡死甚至完全损坏,最终导致电源内部因无法散热而温度急剧升高,损坏相关器件,进而导致各种各样的故障。因此最后别忘了检查一下散热风扇,进行清洗或者换新)

由于散热风扇的原因,该款电源还有个典型的故障就是烧坏辅助电源,况且往往是烧得一团糟,好多元器件都烧得来看不见型号,使维修陷入僵局!为此,特绘制了辅助电源部分的元器件排列及参数示意图,供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参考。
由于直接显示示意图怕看不清,特以附件形式上传。图中最常损坏的元器件为R11、R13、R15、R17、Q1、Q4、D5。

网友:
支持原创,为大家阅读方便,我帮你把图片重新处理了一下,直接贴出。

网友(2008-03-30):

ka7500我用tl494代换成功了,原来ka7500和tl494可以互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