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方有回扫线

楼主(2007-12-01):
屏幕上方有时候会出现回扫线,关机一会儿又正常了.昨天已经加焊过场块了,周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应当查那一部分呢?

网友:
有些场电源来自行的55V,查下场电源的滤波电容.和100U/160V电解电容

网友:
只加焊不行啊,换一个场块试试吧 ~!~!

网友:
加焊不行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加焊吧,如果不行就只能换了,呵呵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我修过一台显示器上边有几根回扫线是12v电熔爆了让我在场块部分费了好大的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