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BH7主板跑C3自动断电(已修复)

楼主(2007-12-01):
主板通电后跑到C3断电.打内存数据二极体值都正常,供电正常.前几天换过南桥,测试全通过!过了几天拿回来就这样了!是什么问题?
还有升技的主板爱保存CMOS后点不亮,清空又可以点亮,刷BIOS无果@!如何修?

网友:
刷新版BIOS看看,ABIT有些板子保存CMOS 后点不亮,刷新版的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个 V星主板数码卡 跑到 C1就自动断电 修几天了。还没修好

网友:
还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楼主最后修的是不是槽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通电后跑到C3断电.打内存数据二极体值都正常,供电正常.前几天换过南桥,测试全通过!过了几天拿回来就这样了!是什么问题?
还有升技的主板爱保存CMOS后点不亮,清空又可以点亮,刷BIOS无果@!如何修?

请问楼主修复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那里坏了呢?我想知道或.

网友:
我一块华硕主板,CPU供电上管烧坏,换后跑C1就断电。以为是内存问题。结果是换驱动该MOS管的IC搞定。
不知对你是否有参考价值。

网友:
请问楼主,故障是如何修复的啊,我很想学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