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楼主(2007-12-01):
一478主板,不知哪个厂家,现在想刷BIOS,型号是P4X4-ALH V1.3D 南桥是VT8235,请问怎么去找它的BIOS刷一下!
谢谢!在线等呢!!!!

网友:
你可以在百度或GOOGLE找一下的啊,找到有图的再对应一下你的板就知道了,这种杂牌板好少修到的

网友:
AZZA
国外的品牌 如果你外文好的话可以自己尝试着找~

网友:
那板做工一般呀,不像国外品牌吧!!!!!!!!!!!

网友:
做工差~!它就不能是外国的杂牌板子啊~!我庄稼汉不信外国就没有非法牟利商

网友:
去网上找吧,总能找到的.前提是要有耐心和技巧

网友:
去网上找吧,总能找到的.文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