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BIOS的片选一直不太懂 求助

楼主(2007-12-01):
我在电压都正常时,测量BIOS的片选时低电平有效(一般就是好的吗),上CPU测片选信号吗, 是低电平就是选中BIOS了吗?
还有就是ISA/LPC架构的BIOS怎么快速区分啊?
分不清都不知道怎么测量
只有刷BIOS 就晕了
帮忙啊:
刷BIOS

网友:
对这个问题,我也很模糊,到底怎么测量?希望高手能具体说说用万用表、示波器如何操作
另外,测片选,到底是测22脚还是23脚啊,我看到的资料里,有说22脚的,也有说23脚的

网友:
在ISA架构的BIOS中,我们要量测22脚的CE#,如果用示波器的话,在短接复位键后,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下拉动作。
在FWH/LPC的BIOS中,我们要量23脚的FRAME#,量测方法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