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单元电路(转贴)

楼主(2007-12-01):
本人初学,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共享一下,由于没有图,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希望大侠能补全

一、美信产的用的最多的两个芯片MAX1632、MAX1635可以互换,它们的工作原理一 样。主要产生出3.3V 、5V 、12V电压。
二、 MAX1631、MAX1634、MAX1904这三种芯片的工作原理与MAX1632 MAX1635差不多,但不能与MAX1632 MAX1635芯片互换。
说明:1、MAX1631、MAX1634、MAX1904互相可以代换。
2、MAX1631、1634、1904没有12V输出,这一点与MAX1632、1635不一样,如果MAX1631、1634、1904的板子上需要12V的话,一般是在5V输出的后级,电路中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参考升压电路一节)
3、MAX1632、1635芯片上的12#、 3#的反馈信号脚没有使用,但MAX1631、1634、1904还使用了这个反馈角。
4、4#、5#的定义与MAX1632、1635不一样。
三、MAX785 MAX786用于东芝的笔记本电脑PⅡ PⅢ较多。
四、LTC1628用于索尼、康柏的笔记本较多。
五、系统供电电路维修方法与经验小结:
1、23#有总控制SHDN时?9#2.5V不正常或9#为0V时 ? 芯片坏或者18#、25#
5V供激放供电没有查D1与D2
2、7# 28#应有5V高电平控制信号,有时为NQ送来,有时与21#相连,由21#5V电压作为控制信号用,还有的由键盘芯片送来。
注:7#与28#加上一个5V的控制信号,电路应该有正常3.3V或5V电压输出,如果还没有,一般是芯片损坏。
3、先不加电测对地阻值,首先测高端管是否击穿,供电负载是否击穿,如果是OΩ表明击穿短路了,如果有正常的几百欧阻值,但一加电就短路,表明是稳压二极管已经保护了,这是高端还管击穿的结果。
4、电源控制器芯片本身损坏的故障现象:①供电和控制都正常,但没有输出。②待机状态下总供电正常,但一按开机键总供电瞬间短路。
5、除负载短路原因外,芯片任何一脚无电压输出为芯片损坏(在供电输入与控制都正常情况下)。
6、高端管被击穿时,易造成MAX1632芯片的损坏。
7、16V对地短路,查系统供电电路,一般为高端管击穿。具体情况有如下两种:
A:高端管对地数值几百欧?高端管击穿或芯片损坏(与低端管并联的负载一般都是好的)。
B:高端管对地数值几十欧左右,与低端管并联的负载,同时也有被击穿的①滤波电容,②稳压二极管,③负载芯片等。
六、跑线路的方法:
1.找大电感(3.3V)和变压器(5V)
说明:和MAX1632 1#、2#通的为3.3V输出大电感。
和MAX1632 13#、14#通的为5V变压器。
2. 找高低端场管,并确定是几点几伏的管。
说明:低端管的S极接地,该管的D极与MAX1632芯1# 、2#相通,可以确定为3.3V低端管。该低端管的D极与高端管的S极相通, 可以确定为3.3V高端管。
D极与13#、14#相连的低端管为5V低端管。
3.判断10欧限流电阻好坏。
说明:高端管的D极和MAX1632芯片22脚划,响则10欧好的,不响则10欧开路。
4. 找18# 25#的隔离二极管。
5. 找5#的整流二极管(20V电压输入,不可不查滤波电容)。
6. 找4# 12V的去向(到PC卡供电芯片)。
7. 找两个取样电阻。
七、跑线路--16V适配器输入至MAX1632 22#总供电输入。
1、MAX1632 22#总供电与高端管D极相连,确定高端管为跑线路终点。
2、适配器输入通过划?电感?到高端管D极: 通?证明直接相连。不通?说明中间经过较大电阻或八脚开关(经八脚开关较多)?划八脚开关D极通(适配器通过电感到D极)。则为隔离八脚开关?S极通向终点D极(即高端管D极)。
八、故障分析:1、供电:开路性故障,检测保护隔离电路。
短路性故障:电压法:用可调电源输出相应电压直接加到输出端。
电阻法:对地测量某一点阻值。
2、16V对地短路:钽滤波电容击穿。
高端的场效应管击穿。
3、3.3V、5V对地短路:(1)滤波电容击穿(一个个拆)。
(2)稳压二极管击穿。
(3)负载元件击穿。
九、比较典型的一种供电方式(MAX1632芯片)
理论:22#为保护隔离电路送来的总供电端16V输入,23#为总控制脚,当装上电池电脑没有开机时,22#就有电压输入,D1是一个5.7V的稳压管,22#的16V电压可以通过5.7V的稳压二极管,经两个串联电阻降压后,给23#提供一个10V的电压,使MAX1632芯片工作,使21#输出5V电压,一路经隔离二极管送入18#与25#为芯片内部激放供电,另一路被送到第7#,5V给7#提供分控制信号,使5V稳压电路工作,这样12V电压也有了,因此,一加电源不按开机键12V就产生了。由此4#在没有开机前就有12V输出,但这时还不能让它送给PC驱动供电芯片;所以用Q1、Q2来控制。Q1是P沟道管,12V先送给Q1的S极,如果Q1的G极为低电平的话,S极与D极就导通了;为了不让其导通,在S极与G极间加一个10K的大电阻,此时G极也是12V高电平了,管子也就不导通了;再用一个N沟道管Q2来控制Q1的导通,当按下开机键后,给Q2的G极一个5V电压,使Q2的D极的12V电压对地通了,成为OV。即Q1的G极成为OV、Q1导通,这时S极与D极导通,12V电压送给PC卡供电芯片,103上的压降不影响12V。
十、CPU供电单元电路
(一)、 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有:MAX1718(此芯片就在CPU插槽附近),MAX1715,MAX1897,MAX1714(给外核供电),MAX1845,MAX1710(给内核供电),MAX1711,MAX1712,MAX1736,LTC1709,LTC1474,SC1474(单独使用),ADP3421,ADP3410,ADP3205。注:MAX1711,1710,1712可以互相代换,原理一样。

(二)、CPU内核供电芯片的工作原理:从保护隔离电路送来的16V总供电送入到MAX1710的1#总供电输入端输入,同时16 V还给高端管Q1的D极提供供电。
当MAX1632系统供电电路工作后,产生出5V供电,将提供给MAX1710的15# 、22#和7#,(其中15#为芯片内部低端激放供电,7#为内部反馈电路供电输入。
当16V与5V供电正常后,13#将有保护直流5V输出当2#有总控制信号时,该电路开始工作,输出正常的CPU供电电压,9#有2V的基准电压输出,12#有电源好信号输出。
注:(1)此电路中芯片本身易坏。
(2)16V主供电下降几伏,一般为电源芯片损坏,用手摸一下电源芯片是否发烫
(3)16V对地短路查系统供电单元电路(参考系统供电电路维修方法),一般为 系统供电电路问题,不会是CPU电路(很少坏)。
(4)这个电路维修要插入CPU,否则无供电输出。
(三)、MAX1710管脚定义如下:
1.V+总供电输入。
2.SHDN总控制信号输入。
3.FB定压反馈输入。
4.FBS电流反馈输入。
5.CC外接定时电容。
6.ILIM电流门线调节。
7.VCC内3P反馈电路供电输入。
8.TON导通时间选择脚。
9.REF基准电压输出。
10.11. 14. GND接地
12.PGOOD电源好信号输出。
13.DL低端驱动器脉冲输出。
15.VOD内3P低端激放供电输入。
16.OVP过压保护输出。
17—20.D3—DO CPU 电压识别引脚。
21.SKIP噪声抑制输入。
22.BST内3P高端激放供电输入。
23.LX外接电感,反馈节制输入。
24.DH高端驱动器脉冲输出。
(四)、MAX1714管脚定义(给外核供电)
1、DH高端驱动器脉冲输出。
2、9、11、NC空脚。
3、SHON总控制信号输入。
4、FB电压反馈输入。
5、OUT电流检测反馈输入。
6、ILIM电流门限调节。
7、REF基准电压输出。
8、12、AGND接地。
10、PG电源好信号。
13、DL低端驱动器脉冲输出。
14、VDD内3P低端激放供电输入。
15、VCC内3P反馈电路供电输入。
16、TON导通时间选择引脚。
17、V+主供电输入。
18、SKIP脉冲跳变控制输入。
19、BST内部高端激放供电输入。
20、LX外接电感,反馈节制输入。
注:1、MAX1714芯片分为A型B型两种电路芯片,工作原理一样,只是管脚数不一样,A型为20#,B型为16#。
2、这个芯片组成的电路是各机用的较多的。
(五)、工作原理:16V的供电通过保险加到MAX1714的总供电输入端17#输入,同时供给高端管Q1的D极。来自系统供电电路的5V分别送入MAX1714芯片的19#BST,14#VDD,通过一个20欧电阻送入到VCC15#,(BST高端激放,VDD低端激放,VCC内部反馈电路供电输入)。当16V与15V正常后,DL13#将有保护直流5V输出,当SHDN(这个信号常有或瞬间才有),控制信号到来时,整个电路应有正常的2.5V输出,供给CPU外核,REF有2V的基准电压输出,PG有5V的电源好信号输出给CPU。
故障一例:查系统供电单元电路16V正常,工作条件基本正常,无SHDN信号,查键盘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开关处无5V高电平,查2951烧毁(2951为线性稳压块,详见B册Winook-1200型方正COB-33型笔记本开机示意图)换后5V输出正常,但开关处仍无5V,查保险烧毁,换之仍烧,换稳压二极管后正常。
注:参考东芝1718,1877(Ⅱ51页)CPU主供电。
十、IBM X-240型笔记本开机电路:
(一)、开机电路工作原理:
插上适配器后,来自保护隔离电路的16V电压从A端进入,一路经PR56的104(100K)电阻送到场效应管PQ12和PQ15的G极(栅极),一路向下送到受控线性稳压块PV6的输入端,PV6的控制脚是ON脚,只要这一脚有高电平,PV6就会导通(16V电压这时经电阻104,224和二极管给ON脚一个高电平,大约16V)这时PV6导通,从OUT脚输出5V电压给场效应管PQ15的S极。PQ15是N沟道场效应管,由于该管的G脚已经有16V高电平,所以PQ15管S极的5V可以通过该管从D极输出送到PC87570的161、93、23脚,作为待机用。另外,保护隔离电路来的16V又有一路经B端输入,经过一个5.2V的稳压二极管后,大约有10V电压通过,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又经过一个二极管,形成一个3.4V左右的电压送到87570的64脚,作为待机作,另一路这个3.4V又送到场管PQ10的S极。
当加电,不按开机键时场效应管PQ10的D极有5V电压,这是一个P沟道场管,它的G极由一个电阻接到5V上,将这个管子截止,当按下开机键时将PQ10的栅极G对地短路,该管导通,5V从D极流向S极送到8757的64#,该IC工作,从103脚送出高电平信号给系统供电芯片1631的7#和28#,控制1631启动工作输出3.3V和5V的主供电,5VCPU主供电送给场管PQ12的D极。1631 的11#的5V电源好信号送到C端,通过222电阻送到场效应管PQ11的G极,PQ11导通,将PQ12和PQ15的G极电压拉低为OV,PQ15是N沟道,G极为低电平时该管截止,切断PV6来的5V。PQ12是P沟道G极拉低后将导通,D极的5V流向S极供给后面的电路。

网友:
(二)、故障实例: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单元
此机特点:21#OUT5V供28#,7#由外部电源管理器控制,(MAX1632芯片)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机器不工作
故障分析:公共电路有问题
1.待机电路
2.系统供电单元电路
3.CPU供电单元电路
检修思路:1.因该机在待机状态,系统供电单元电路部分已部分工作
有3.3V输出,因此,3.3V可做为检测着手点。
2.实测:3.3VOUT为0V,说明故障在系统供电单元电路,3.3V没有输出的原因。首先是否有工作条件:
①该单元电路没有满足工作条件:A供电,B控制。
②电源芯片损坏。
③3.3V输出负载有击穿损坏。
3.实测高端管为0V,说明16V主供电电路有开路元件,找到F1限流电阻,实测已烧断。更换后发现刚换上的保险又冒烟烧断,说明16V负载有短路,造成16V短路的原因,一般在系统供电单元电路:
①16V的滤波电容击穿
②高端管击穿
③电源芯片损坏。
4.此种现象一般为高端管击穿较多,实测3.3V高端管时,发现高端管Q26已明显S、D极被击穿,再次更换F1保险和高端管后,插上适配器实测3.3V输出正常,但3.3V的储能电感发出无规律的啸叫声,按开机键机器仍不工作,实测5V没有输出。5V没有输出的原因,按开机键的瞬间,实测7脚有高电平跳变但维持不住,说明故障不在7脚外控制电源部分,更换电感芯片,按开机键故障排除。
(三)、此机特点:21#输出供7#与28#,即在该机待机时,就有3.3V和5V输出。
故障现象:同上。(MAX1632芯片)
故障分析:同上。(MAX1632芯片)
检修思路:1.因该机在待机姿状态,就有3.3V和5V输出,因此可做为检修着手点,实测3.3V和5V为0V,说明故障在系统供电单元电路,该电路不工作原因:①是否满足供电和控制这两个条件,②电源芯片本身坏,③3.3V和5VOUT负载有短路。
2.实测高端管供电为0V,说明故障在前一极的保护隔离电路,实测16V限流电感已烧断,更换后,接上主供电,发现又冒烟烧断,说明16V供电负载有短路,查系统供电高端管,都正常,更换电源芯片后,故障排除。
(四)、IBM T系列、X系列、R系列
特点:在使用适配器时,系统供电单元电路在待机状态,就有3.3V和5V输出。
故障现象: 加电按开关机键机器不工作
检修思路: 1.由于IBM-T、X、R系列在待机时就有3.3V和5V输出,因此检修不开机故障时,以此做为检修切入点。
2.实测3.3V和5V没有输出,故障可能在系统供电单元电路, 实测高端管16V主供电正常,但23脚,7#、28#都没有高电平控制信号,说明故障在待机电路(由一个线性稳压块和开机芯片TB6807组成)实测线性稳压块输出电压为2.5V左右,正常输出5V,电压低的原因:
①线性稳压块本身损坏
②开机芯片内部轻微击穿,更换线性稳压块后5V输出正常,故障排除。
注: IBM-T系列通病,黑屏(外接显示器不亮)
原因:CPU供电芯片ADP3421(易坏)、ADP3410损坏

网友:
笔记本电脑起动过程和如何根据电流表指针判断故障(转载)
当按下电源开关,如供电系统正常(3.3V和5V和CPU供电正常输出),电源芯片就会产生出PG(电源好)信号分别送往南北桥和CPU。当南桥接收到PG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时钟控制信号PCISTOP和CPUSTOP送往时钟电路,时钟电路产生出的时钟信号,其中一路PCI时钟送往南桥,当南桥收到接到时钟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复位信号:PCIREST(信号复位)和DRVREST(设备复位)去复位主板上的各部分电路,其中一路PCIREST去复位北桥,当北板收到复位信号后,就会产生出CPUREST去复位CPU,当CPU收到复位信号后(这时CPU供电,时钟复位条件都具备了),标志着这台机器的硬起动过程已经完成,接下来将进行软起动。
CPU执行POST指令的过程:
1:检测一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相关设备
4:查找其它设备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相关设备。
5:查找完其它设备的BIOS后,系统BIOS将显示自己的启动画面,并开始检测扩展内存并赋予相应地址。
6:检测一些标准设备,包括硬盘,光驱,串口,并口,软驱等。
7:标准设备检测完后,系统内部的支持即插即用代码将开始检测和配置系统中的即插即用设备,并为这些设备分配中断地址,DMA通道和I/O端口等资源。
8:所有硬件检测完后,并都分配了中断地址,也就是所有的硬件建立起了一个硬件系统,这时将生成一个“ESCD”文件(是系统BIOS用来与操作系统交换硬件配置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些数据存在CMOS中),CPU会把生成的ESCD和上次的ESCD进行比较,发现差别时,会更新ESCD中的数据。
9:ESCD更新后,CPU也就把POST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接着将进行系统的自举程序。
使用可调电源如何判断机器故障
1: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a:电流表指针无任何变化:主供电无输出,查待机和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接口
b:电流表指针摆到1A左右就不停地左右摆动:主供电电容漏电
c:电流表指针一直打到最大:主供电短路,查电容,二极管,和需用主供电的所有芯片,充电单元,CPU供电等
d:电流表指针有轻微摆动:说明保护和待机正常
2: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
a:电流表指针不动:一般是无3.3V和5V输出
b:电流表指针摆到0.8A回落,又掉以原来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如MAX1632,ADP3421),另一种可能为开机信号不持续,查信号端,也就是开机电路的好坏。
C:电流表指针应摆到0.8A,但到了0.4A就不动了(查时钟电路,有未工作的元件,造成无电流消耗.
d:电流表指针打到底,电压被拉低(3.3V和5V或CPU供电输出有短路,先断电,用万用表对地打阻值)
e: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处不动了(硬起动正常,上面说的第一步自检没过)
f: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基本内存未过或第一步自检中有坏件)
g: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两下就不动了(内存或显卡坏)
h: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三下,机器依然不亮(显卡坏或屏部分未工作,外接显示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