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U表示的是什么元件,比如EC是电容..

楼主(2007-12-01):
如题!!!! 此元件坏的几率大还是小,朋友有一块主板此件的电路板后有点糊的样子!

网友:
U一般代表集成电路。

网友:
一般是电源管理心片,主控制心片和属驱动心片,也就是在CPU电路上的,

网友:
正确,不过不够容易理解,南北桥、电源管理、IO、时钟芯片、门电路、还有主板上集成的网卡、声卡芯片这些都是U,有些型号的是比较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