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那个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2007-12-01):
手里有一块主板,开机之后正常工作时莫名其妙显示器黑了屏,没有任何显示主板诊断卡还是显示26亮机码,重启一次正常。工作几个小时又会黑屏!重启又正常。换了一台显示器还是如此,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的技佳主板也此现象.但换显卡好了

网友:
看看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啊,确定之后再操作

网友:
       楼上的815主板集成显卡!!!以前的几块主板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想把它弄明白!

网友A:
嗯,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应该先换个显卡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应该先换个显卡再说。

      楼上的!集成显卡怎么换?换VGA接口么?

网友:
这种问题阿  最简单的方法是清灰~~~~~~~然后不行的话看看供电  看看时钟就ok

网友:
集成显卡怎么换?换VGA接口么?集成显卡怎么换?换VGA接口么?

网友:
显卡和桥故障几率比较大,或供电不稳定.

网友:
大部分要查一下VGA这部分

网友:
显示卡的问题,建议换一块看看,或者给显卡降降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