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主板:开机慢.CPU.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

楼主(2007-12-01):
K7主板:开机慢.(开机运行--慢--接近1分钟) CPU.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
我换根数据线开机正常.使用一个小时后就又慢了
怀疑是硬盘有问题那.把硬盘换到同型号的板子上正常使用没问题?
请高手指点
cpu
显卡
开机慢
硬盘

网友:
BIOS,CPU L2 是否关了,主板、显卡、内存、CPU,其他的都去掉,看启动是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