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扫电路的刷子在哪有的卖~!自己做的不怎么好用!

楼主(2007-12-01):
有谁知道扫电路的刷子在哪有的卖~!自己做的不怎么好用!

我在一个维修点看到过~~~~说是还挺贵的!

有的大家指点下~~~

给你三个KISS表示谢意!!

网友:
木头把的板刷,一圆钱一个,难道还有专用的吗?

网友A:
楼主说的可能是那种扫电路的刷子,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可能是那种扫电路的刷子,金属的。

就是这个刷子啊  谁告诉我呢!

网友:
我见到的都是自制的。

网友:
有成品卖的,是维修电动机刷脏东西用的,但宽了些。
我用的是自制的,买一套助焊工具,用里面的铜刷就可以了,效果挺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斑竹还是比较热心的~

网友:
五金店里有卖金属刷子的,找找一定能找到。别人是上油漆去锈用的。

网友:
那么硬的刷子,能拿到主板上去刷啊。。修笔记本找线路的时候就找一根很粗的里面都是细铜丝的那种线去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