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卡和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12-01):
今天我从朋友那里拿来一个老的主板南桥上边有金鹰字样的帖纸PCI插槽中间有30-025AP-S00-41G字样北桥是
VIA的VT82C693A 主板上居然还有一个AGP插槽 我不知道是几X的 我把我的G4 MX440 8X的显卡插上去一试结果点不亮 后来我把显卡换到我原来的主机上居然点不亮了 显卡居然坏了5555555

网友:
问下这个主板是哪个厂商的啊 官方是那里啊?显卡大概是那里坏了 ?估计是电压不对烧了。请问如果维修从那方面入手?还有能把AGP1X 2X 4X 8X的混用规则说下么?

网友:
能从外表分出AGP是 1X还是 2X 还是4X和8X么

网友:
agp8x的卡可以用在4x的板上但绝对不能用在2x的板上,因为电压区别比较大。agp4x的卡可以用在2x的板上,因为显卡支持高电压。

网友:
还有哪个主板是哪个厂家 哪个型号的主板啊 我找个2X的显卡还会烧么?

网友:
2x 4x的显卡上693都没问题,不要把2x的显卡插到8x的主板上会烧板的(正常情况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
现在我的8X显卡烧坏了 从那方面入手修理呢?

网友:
也许是
你的MX440 8X是杂牌的,用的是8X的GPU却用了4X的板(我猜的,你看看是不是)
所以你的卡可以上2X的槽但GPU受不了2X的电压,就烧了

4X的卡AGP口上有两个开口
2X和8X的只有一个,2X的在前面,8X的在后面。

网友:
你猜的太对了我的卡上的确是2个口难道是4X的板子么?的确是杂牌的叫什么科迅达有办法修理么?难道只能报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