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的通病

楼主(2007-12-01):
今天遇到一些麻烦,就是修了一块长城电源,一开始的现象就是一通电电源风扇就转了一下,然后就停了。本人怀疑有短路现象。但是修了半天,还 是没 修好。好愚昧。我听 说长城电源有一种通病,个位师傅有修过这样的 现象的吗?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应在是电源保护吧!

以下转贴,出自:jng111   中华维修论坛

电源故障维修常识
一、故障类型:电源无输出
  此类为最常见故障,主要表现为电源不工作。在主机确认电源线已连接好(有些有交流开关的电源要打到开状态)的情况下,开机无反应,显示器无显示(显示器指示灯闪烁)。无输出故障又分为以下几种:
  ① +5VSB无输出
  前面已讲到+5VSB在主机电源一接交流电即应有正常5V输出,并为主板启动电路供电。因此,+5VSB无输出,主板启动电路无法动作,将无法开机。
  此故障制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接好主机电源交流输入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出到主板的20芯插头中的紫色线(+5VSB)的电压,如无输出电压则说明+5VSB线路已损坏,需更换电源。对有些带有待机指示灯的主板,无万用表时,也可以用指示灯是否亮来判断+5VSB是否有输出。此种故障显示电源内部有器件损坏,保险很可能已熔断。
  ② +5VSB有输出,但主电源无输出
  此种情况待机指示灯亮,但按下开机键后无反应,电源风扇不动。此现象显示保险丝未熔断,但主电源不工作。故障判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将20芯中绿线(PS ON/OFF)对地短路或接一小电阻对地使其电压在0.8V以下,此时,电源仍无输出且风扇无转动迹象(注:有极少数电源在空载时不工作,此种情况除外),则说明主电源已损坏,需更换电源。
  ③ +5VSB有输出,但主电源保护
  此类情况也比较多,由于制造工艺或器件早期失效均会造成此现象。此现象和②的区别在于开机时风扇会抖动一下,即电源已有输出,但由于故障或外界因素而发生保护。为排除因电源负载(主板等)损坏短路或其它因素,可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将20芯中绿线对地短路,如电源输出正常,则可能为:
  I. 电源负载损坏导致电源保护,更换损坏的电源负载;
  II. 电源内部异常导致保护,需更换电源;
  III. 电源和负载配合,兼容性不好,导致在某种特定负载下保护,此种情况需做进一步分析。
  ④ 电源正常,但主板未给出开机信号
  此种情况下也表现为电源无输出,可通过万用表测量20芯中绿色线对地电压是否在主机开机后下降到0.8V以下,若未下降或未在0.8V以下,可能导致电源无法开机。

  二 故障类型:

  电源有输出,但主机不显示。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判定起来也比较困难,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电源的各路输出中有一路或多路输出电压不正常,可用万用表测试;
  2) 无P.G信号,即测量20芯线中灰色线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主机将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法启动。
  3) 电源输出上升沿或时序异常,或和主板兼容性不好,也可导致主机不显示,但此种情况较复杂,需借助存储示波器才可分析。

网友:
我只知道以前长城电源带PFC的出过一批12V.3.3V和5V输出部分电容爆桨问题

网友:
听说长城还不错的嘛,修的少,帮不到楼主哦

网友:
学习了,拆过好几个电源,但还是没搞清楚结构

网友:
12伏电源电嵱坏,会产生这种现象,也可能输出管坏了

网友(2008-01-16):
把电源接到主板上测5VSB电压(紫线)是否正常,正常为5V。如低%80为电源里5VSB滤波电容坏长城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的滤波电容坏了,换掉就好。注意不能只看电容有没有爆,拆下来用万用表和好的电容对比下容量。
曾经修过一批FSP的小电源,主电压的电容爆掉全部换了,结果还是不行。后来发现5V SB电压不能带负载,原来是滤波电容容量变得很小了,但是这个电容外观是完好的。换了就全部正常了

网友:
我手里有几个这样情况的电源,我试试修吧.,感谢

网友:
修电源要懂基本工作原理才行,,,有很多人说修东西不需要理论..这是不对的

网友:
这个是保护了,应该是线圈下面的二极管击穿,很隐蔽的,呵呵。

网友:
好的电源  保护做的好  所以有故障就保护了

网友(2008-02-21):
修开关电源要懂工作原理才行,不然要交不少学费的。还要注意被电击。

网友:
偶刚刚修好一个P4小电源,故障现象同楼主,是339坏了.第一次修好后没用两天故障又重现,又换了339和7500还是老毛病,查遍了周围的二极管及三极管都没有问题(傻了).最后无耐通电一试好了.试用了几天都正常,回想起来可能是第一次检修时有虚焊.

网友:
长城电源300伏滤波电容坏,会导致风扇一转即停,还要检查跟电容并联的100K电阻,此电阻经常开路,12V,5V输出滤波电容也检查,我感觉长城电源电容比较容易坏。要重点检查。

网友(2008-03-31):
看来这长城电源也不是什么好东东呀,我也是遇到了很多奇怪的故障险象。特别是小的,元件很密集,不易散热,经常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