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41+9602供电不稳定维修

楼主(2007-12-02):
本人昨天接到一块蓝亚845GL主板,现像为第一次触发跑26后又跑C1,一直反复跑C1,复位灯也伴着闪,测量CPU供电,一高一低的,不稳定,,心想电压有说明这个芯片本身应该没有坏,于是测量其周围元件,测得SS脚时发现此电压随着复位灯闪的同时电压也在变化,在2V和5V之间跳变(正常应为5V),根据前面朋友说的SS脚接的电压充电性能不好,也会导致这种现像,于是把此脚相接的电容换后,目测换好后,通电代码一直跑下去,显示器亮了,哈哈就是这个电容坏了哈,在此说明这种现像应该是SS脚所接的电容充放电性能变质所致哈.

网友:
SS脚的电容是很关键的。

网友:
赞一个
这个故障,如果让我查,也许不会查到PWM IC 的SS脚去

网友:
重点看一下内存的供电是不是很稳定!

网友:
好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个确实很难想得到,SS脚的电容对CPU电压影响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