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飛利浦顯示器無顯示~~

楼主(2007-12-02):
17寸純屏,開機,電源指示燈亮,無顯示,顯示管燈絲亮,帶一種咯~咯~咯~的小響聲,觸摸屏幕無靜電感覺,按顯示器調節按鈕也無反應~~
之前先是出現屏幕變小,拍一下恢復正常,用用幾天後就要關掉電源再開電源才有顯示,現在兩種方法都無效~~
哪位高手幫看下,是什麼問題~~

网友:
请查一下行管,行包,二次供电电源,指示灯亮无显示没有加载高压的动作,故障应在行扫描电路。之前拍打后能恢复,说明在行扫描电路存在虚焊点,因为多次虚接造成反峰电压过高,可能行管已经烧毁,并引起二次电源保护。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啊,还用繁体字,是不是在悬耀楼主的文平高啊, ???
哈哈,~!~!哎,俺们都是搞技术的,文平不高。看不懂,没法帮忙了,~!~

网友:
我以前也与到过一样的毛病,后来刷了PEROM程序就好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