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怪问题,各位朋在线等

楼主(2007-12-02):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长城702显示器,现像为开机不亮,经测发现高压包已坏了,换了高压包后,显示器亮了,能显示,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当你打开一个窗口时屏幕图像就横向闪动,一收一展的,在桌面上点刷新也是一样,请问这种是哪儿的问题哟
桌面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磁芯上到电源的同步线装反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包质量问题引起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说白了是行宽随亮度的变化而变化
查行场IC的行幅补偿的极高压信号输入端[如TDA4856的31脚]到ABL电路中间的元件
保险起见的话查到高压包引脚的尽头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直接送走了 ..